楼主(2011-11-14):
我做设备安装,现场施工中有建筑施工图、结构施工图、给排水施工图、电气施工图等,感觉很乱,想了解装设备具体以那种性质图来做依据。

设备基础平面布置图中,A、A-A、B、B-B、C、C-C是图纸的看图方向,具体如何解释,A为何方向,A-A又是那方向。

上述两问题搞不清,图纸理解不透,请高手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A:
   具体也没了解过。
   想来,设备的定位,是以建筑图为准;通常会在此基础上,给出设备(工艺)布置图,以及设备基础图。
   电气施工图会提供设备供电方式,导线规格、敷设方式、走向等;
   施工中,应注意各专业之间的配合。

网友B:
看来你还是要更施工的技师们学习一下了!

网友C:
这个你可以参考一下机械制图的手册,这个是看图纸的基本方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做设备安装,现场施工中有建筑施工图、结构施工图、给排水施工图、电气施工图等,感觉很乱,想了解装设备具体以那种性质图来做依据。
设备基础平面布置图中,A、A-A、B、B-B、C、C-C是图纸的看图方向,具体如何解释,A为何方向,A-A又是那方向。
上述两问题搞不清,图纸理解不透,请高手帮忙指点,谢谢!

设备安装需要用到的参考图视设备而定,也许你所说的几种图纸还不够的。一般来说,设备安装需要基础和电源,所以有建筑施工图和电气施工图就够了。

A是指绘制图形的方向,沿此方向绘出其视图,另一地方就会有《A向视图》的图形;A-A是指定剖面的地方,写在一条直线的两端,其绘制范围用带箭头的与上一直线直交的直线表示,箭头表示绘制方向,另一地方就会有《A-A剖面图》的图形;其它类推。

网友E:
看5楼
具体的可以查下机械制图的国标,A-A,B-B,C-C表示剖面,至于方向图上应该标的有
建筑类的图纸上应该在图纸一角标有方向的

楼主:
回谢
太客气了,该我谢你。

网友F:
看看机械制图吧

网友G:
擦。。。这个问题在图纸右下角标有第一视角或者是第三视角,如果在A-A上没有标注箭头的情况下表示跟图纸右下角所示的视角是同一个方向。。。

网友G:
如果是国内图纸的话一般都是第一视角。。。。也就是观察者-物-影

网友H:
机械制图上说的很详细。好像就是箭头指的方向

网友I:
每个图都有其不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