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4):
   浮点数又称为实数(Real),在STEP 7中,用小数表示浮点数。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S7-300/400的“ROUND指令实际是5舍6入,如果你实在要4舍5入,可以事先加上0.1”。
   老实说我过去还没有注意过这条指令的细节。为此首先查阅了该指令的在线帮助:
   “ROUND (取整为长整型)将参数IN的内容以浮点数读取,并将其转换为长整型(32位)。结果为最接近的整数(取整到最接近值)。如果浮点数介于两个整数之间,则返回偶数。结果由参数OUT输出”。
   我们俗称“取整到最接近值”为四舍五入。下面是仿真实验的结果,看来还是四舍五入,不存在5舍6入的问题。
   输入为2.49999,输出为2(四舍)。
   输入为2.50001,输出为3(五入)。
   浮点数刚好在两个整数之间时返回偶数,这与我们的习惯不同,可能是五舍,也可能是五入。仿真实验结果如下:
   输入为1.5(1和2之间),输出为2(五入)。
   输入为2.5(2和3之间),输出为2(五舍)。
   西门子的官方文件(包括软件中的帮助文件)是我们学习的依据,要深刻理解还 需要我们动手做实验。
   需要注意的是浮点数最多允许输入6位有效数字。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动手试验的学习方法,是一个好的方法。

网友B:
浮点问题
写得好,以前真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C:
mark,我一般都是直接取整,就把别的全都舍了 ,没这么分析过,记下了,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