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4):
  如果PR0.11设定2500  PR5.03设定0  编码器分辨率20位增量式1048576
   用公式算 2500×4÷1048576=0.0095367431640625  那么这个数值就是电机旋转一圈输出的脉冲数吗?   一圈0.0095367431640625个脉冲?  求验证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PR0.11设定2500  PR5.03设定5000  用上面的公式算每圈输出分辨率(2500/5000)×1048576×4分之1=131072    那么分辨率就是131072吗?求验证
          这两个搞晕了!

网友A:
你可以这样理解,编码器的机械反馈脉冲是1048576,而编码器的分辨率同样也是1048576,当pr5.03为0时,上下相乘抵消,直接就是pr0.11的设定值乘上4.所以默认有效反馈脉冲为10000.
若pr5.03不为0时,其最大值262144不就是1048576/4=262144么?其实这个值的设定就是起到一个当需要反馈不为整数时,通过改变pr5.03解除一个整除的关系。
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的回复。
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PR0.11设定2500PR5.03设定0编码器分辨率20位增量式1048576
1:用公式算2500×4÷1048576=0.0095367431640625那么这个数值就是电机旋转一圈输出的脉冲数吗?一圈0.0095367431640625个脉冲?求验证
:2:还有一个问题,如果PR0.11设定2500PR5.03设定5000用上面的公式算每圈输出分辨率(2500/5000)×1048576×4分之1=131072那么分辨率就是131072吗?求验证
这两个搞晕了!

所以第一个应该是2500*4=10000,第二个是1048576×2500/5000=524288.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不同情况下公式不同的哦!

楼主:
谢谢了,可是当PR5.03为5000  应该是PR0.11的值除PR5.03的值啊,怎么是1048576除PR5.03的值了那?应该是2500除5000    难道当PR5.03为5000   PR0.11的值自动被值为编码器分辨率 1048576    ??

网友A:
框图的计算输入就是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啊……
这两个参数都是以1048576为基准的,仔细理解一下方框图哈……

楼主:
呵呵 真是太感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