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用

楼主(2011-11-15):
这个怎么用

网友A:
有说明书,有名称,基本的使用,应当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B:
说明书是解说的最清楚的

网友C:
有说明书还问什么

楼主:
你们没用过 ?

网友D:
还有个水晶头,看上去好像是用于电信检测之类的东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说明书还问什么
说的是

网友F:
Tracker cable tester 電話系統 電話 網絡 查線器 尋線器 追線器

网友G:
顶一下:没见过.

楼主:
网络尖兵  查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