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5):
请教各位师傅软启动器和变频器能在带电的情况下同时供一个电动机吗? 求教我们单位的热力系统一个变频器和软启动器 在自动的状态下同时供电 带一个电动机

网友A:
变频器本身就有软启动功能,变频器已涵盖了软启动器的功能。 软启动器是否改装后空留在那里的?

网友B:
一般只用一种启动方式的,没接触过同时供一个的啊

网友C:
你能确定他们都在同时供电工作吗?

网友D:
有变频器就够了。用不道软启动了

网友E:
同一个电机,直接把软启拆了吧;
或变频器故障时备用;

网友F:
不可能,同时供电你的变频器不坏才怪了。

网友G:
应该有一个没用,仔细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