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电阻丝绕法!!

楼主(2011-11-15):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找一根圆棒,然后把电阻丝往上绕圈啊

网友B:
用方形或者椭圆形做胎具即可!!

网友C:
用方形或者椭圆形做胎具即可!

网友D:
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做决定就可以了1

网友E:
这个只有根据你的实际需要来绕了

网友F:
在胎具上双线并绕,绕好后首首相接或尾尾相接,余下两头作为出线即可,这样的绕发是为了消除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