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5):
模拟信号可以转化为数字量信号吗?或者数字量信号可以转化为模拟信号吗?

网友A:
可以的,你想学习的请加我吧!QQ:294314727

网友B:
有现成的A/D转换、D/A转换芯片来做这事,并且在工控领域的应用也很广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现成的A/D转换、D/A转换芯片来做这事,并且在工控领域的应用也很广泛了。

确实需要在学习了

网友C:
PLC上加对应的模块;

网友D:
一个模拟量通道对应一个数值
比如说输入0--10v,对应的0--26768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个模拟量通道对应一个数值
比如说输入0--10v,对应的0--26768
刚接触plc这样用程序怎么编写呢,有这方面的资料吗?23352445@qq.com

网友F:
相应的模块可以的,肯定要转换为数字信号才可以供运算或控制啊,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