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5):
电压互感器这个搞得懂,相当于是一个变压器,次级短路肯定不行,
但电流互感器为什么不能开路?

网友A:
楼上说得有理

网友B:
楼上说得很好

楼主:
能说说原理吗?
例如,为什么电压不成比例?

网友C:
此解释来自百度的知识文库。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最终的后果是两方面的,第一,导致铁心的发热烧坏线圈,或者原边高压短路;第二,副边产生高压,对人身、低压设备危害巨大。所以说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开路相当的危险。

网友D:
只要记住:电流互感器不能开路,电压互感器不能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E:
就是变压器的逆势使用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