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5):
威纶MT8000,位状态开关能否实现多位状态随机操作,例如三位(前进、停止、后退),能否实现(前进-停止-前进-后退-前进-停止-前进)的操作顺序。谢谢!

网友A:
如果对触摸屏软件不熟悉,完全可以用PLC 来完成你的功能。 况且触摸屏可以达到要求。参考你另外一个帖子的回复吧。

网友B:
这个得在您控制器程序里面做,还有,在什么情况下怎么执行,您这写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C(2012-01-10):
一般是PLC就能做到,你可以做成手动,和自动,手动就用屏上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