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5):
现在好多品牌的PLC都有类似一体机的,自带IO点,比如和利时的LM3106A,三菱的FX系列等。
  如果我要控制9轴以上,可以用两种方案:
 1、选择多个CPU (比如说这个CPU最多能带4轴,而我要控15轴),通过CPU之间的联网来实现
 2、选择规格相对会稍微大些,能带多个伺服的,比如三菱的Q系列,就可以带几十个轴
特点呢:方案1需要组网
        方案2直接一个PLC就可以实现控制,但是可能价格会稍微贵些
探讨:方案1是联网控制,会存在网络风险问题,方案2性能上面会相对可靠些。
    除了这个方面有可能影响,其他呢?
欢迎大家各抒己见

网友A:
如果每轴的关联不是很重要为什么不用通讯来做,然后用I/0控制。如果想用脉冲控制也可以考虑下台湾永宏PLC,它有个高速联机,通讯不受程序的扫描周期影响

网友B:
方案2好一些吧, Q系列里有运动型的PLC,而且CPU要比FX快,可以挂多个模块
如果用FX系列PLC 的话,带多了脉冲模块,程序的运行速度可能会比较慢,怕不太稳。。。
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