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5):
一气流管道预接一电磁阀(有2个出气孔);开关关闭,电磁阀出气孔出气;<8s内,即使开关打开,电磁阀出气孔仍出气;直到电磁阀出气口工作8s后,电磁阀出气孔才关闭。
求帮助,如何设计,非常感谢(因自己对这方面是个文盲)。

网友A:
电磁阀的线圈电路增加一个时间延时8S功能即可,及控制信号输出的电压延时8S后电磁阀线圈状态采转换。

网友B:
加一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C:
用断电延时继电器转换一下,如ST3PF   JSZ3F.

网友D:
应该加个时间继电器就OK了。不知如果8S后,开关是关闭状态,电磁阀状态是否受限呢,如能否关闭

网友E:
这个控制电路很简单,你找个初中物理比较好的学生就可以帮你搞定了
关键是,你什么时候出气,这个是问题,只有一个工作周期?

网友F:
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关键是,你什么时候出气,这个是问题,只有一个工作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