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帮助的使用

楼主(2011-11-15):
我安装的STEP_7.-.MicroWIN_V4_0_8_06_Service_Pack版本的编程软件为什么不能启动帮助?操作系统是win7。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我安装的STEP_7.-.MicroWIN_V4_0_8_06_Service_Pack版本的编程软件为什么不能启动帮助?操作系统是win7。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用XP的操作系统比较好!

网友B:
和你的PLC软件无关,而是你的Win7系统需要打上补丁,用于开启PLC软件的帮助,因为win7对于CHM有兼容性问题。

楼主:
能否给点提示怎么弄?

网友C(2012-02-11):
提示: 换XP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