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5):
松下FPOR 32T的PLC为什么不能用USB进行通讯。如何设定。

网友A:
能够的,你没有正确设置通信端口和安装USB驱动程序而已!

网友B:
编程安装好的软件里有一个  FP0R-USB 的程序没有装进去,否则不能通讯。
接上PLC通电,然后会提示找到硬件,然后安装,点下一步手动搜索到软件里找到这个文件,点安装就可以了。

楼主:
USB驱动没有。安装不上。

网友C:
没装驱动;

网友D:
USB驱动安装好 连线正确
软件选择就可以了

楼主:
麻烦上传一下USB驱动。

楼主:
那个驱动是FP-X系列的。对于这个型号不行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松下FPOR 32T的PLC为什么不能用USB进行通讯。如何设定。

1、您需要确保您的编程软件版本不低于:
             FPWIN GR  V2.8
             FPWIN PRO V6.1
2、在软件的安装目录下(默认为C:\Program files\panasonic-EW Control\FPor USB)下,您能找到FP0R的驱动。

为了能确保您顺利使用FP0R的USB编程链接功能以及不让我码太多的字,我特地从FP0R的用户手册上截取了关于USB的章节,您可以在松下的官网找到该手册。

楼主:
版本没问题是2。911的,安装的不是默认的C盘。 我安在了D盘下,按装驱动的方式我也看过了。还是不成功,可能是驱动有问题。所以。。。。。。。。。。

网友D:
编程软件下面就有驱动 还至于这么麻烦

网友F(2016-03-09):
我的也是,驱动安装上了也连不上,郁闷

网友G(2017-12-19):
回复 网友E:
下载后怎么不是安装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