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6):
单位加工了一个立招牌,甲方要求接交流接触器,求接法。现在有380V电源,一个交流接触器,一个定时钟。定时钟怎么控制交流接触器,求线路图。

网友A:
是定时钟控制交流接触器的通断吗?这个没看过。

需要知道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电压,定时钟输出的控制容量,及控制要求;
交流接触器,如要选型,按负载大小选电流规格。

另外,所称380V电源,是指三相四线380V,还是两线单相380V?

网友B:
你的定时钟只要是继电器输出的就直接接好了,如果不是的话还得外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C:
定时器的触点串在接触器的线圈中就可以了

网友D:
看不懂神马事情

网友E:
接触器控制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

网友F:
时钟控制接触器线圈

网友G:
加一个中间继电器也可以的。

网友H:
看电流大小,小的话可以不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I:
不知道楼主说的定时钟是不是时控开关,如果是的话。时控开关不能直接接380V的交流接触器,因为时控开关的输出零线和输入零线是短接在一起的,所以只能输出220V,不能接你的380V交流接触器。不过可以有时控开关驱动一个220V交流接触器,在放大一个380v的交流接触器

楼主:
是三相四线的380V,零线接地,三根相线分别接了三相开关,输出后接了接触器,220V电脑时控开关怎么控制接触器?以下这种接法对吧?

网友J:
定时器的触点串在接触器的线圈中就可以了,看电流大小,小的话可以不用中间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定时器的触点串在接触器的线圈中就可以了,看电流大小,小的话可以不用中间继电器
时控开关的电源是220V的,而接触器的线圈是不是380V的?串在线圈中这样能行吗?

网友K:
定时器输出线控制接触器线圈,就可以实现自动开关灯了

网友L:
看看这个能否帮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十分清楚。交流吸收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必须得装吗?装什么型号的?

网友M:
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不会接,给你一个图你也不一顶看的懂.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十分清楚。交流吸收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必须得装吗?装什么型号的?
交流吸收电容可以不接。

网友N:
220V可以控380V的交流接触器,你讲的时间开关其实时就是微型时间控制器,将时间控制器的相线输出接入交流接触器线圈的一端,线圈另一端直通就行了。不过我建议将380V的交流接触器换成220V的好,不然太麻烦风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