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6):
我用的是S7-200  CPU222CN型号,标定本机数字量为8入/6出,可扩展模块数量为2个,可扩展数字量点数为78,可扩展模拟量点数为10,我想了解可扩展模块数量与可扩展数字量、模拟量点数的关系,一个扩展模块能有多少个点呢?

网友A:
呵呵;
后面最多只能再加二个扩展;
I/O点扩展最大为32点,2个64,再上主机14,等于78;
如果加模拟量,用EM235,每个模块4入一出,二个就是8入二出,也就是10路;

楼主:
还可以呀

网友B:
是这样认为的

楼主:
明白了,实际上不管什么模块,点数都是有区别的

网友A:
CPU222后面只认二个模块,与什么模块无关;
就算你后面是8点的i/O模块也是只能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