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6):
一个电镀生产工艺的生产过程如下,上料口和下料口是同一个口

A A H H B B B G G C C F F D D E E X Y Z

上面的一个字母代表一个槽子,XYZ代表三种不同的工艺,简单的说就是

一共有 X,Y,Z三种工艺,在投入的时候可以确认是哪种工艺。

三个工艺的移动流程如下所示

工艺1:上料处 - A-B-C-D- X -E-F-G-H - 上料处

工艺2:上料处 - A-B-C-D- Y -E-F-G-H - 上料处

工艺3:上料处 - A-B-C-D- Z -E-F-G-H - 上料处

工件在各个槽子内的移动是靠上面有两段行车来抓放的。相同的字母是同一个工艺处理。

3套工艺的移动流程如上所示,但是,每一个工件每一个工位的清洗时间是可自行设定的,比如说,两个工件,都是 工艺1,但是 一个工件A处理10分钟,另外的一个工件A处理可以是20分钟,就是每一个工艺处理是可以设定,清洗参数随着工件移动的。

各个清浅槽的时间是严格控制的,时间到了必须取出,不能等待。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厂家想随意投料,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动作如何实现,或者使整条线的生产效率达到最大化。

大家一起分析讨论下,这段时间实在是卡在这里没有什么头绪了。

楼主:
兄弟,什么意思,没有看明白

网友A:
看来他的出血出、才行了

网友B:
顺序控制
采用顺序控制设计法,时间是在监控画面设定吗,使用工控机还是触摸屏?

楼主:
楼上的兄弟,你说的顺序怎么弄,动作是一样的,但是,同一个工序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能留下联系方式吗?有时间请教你一下。。

网友C:
   这种电镀的PLC控制,应在1980年代末或1990年代初就有了,所以方案应当是比较成熟的,但我未见过他人的程序。
   建议楼主尽量多获取有关信息,只言片语的提示都行,然后形成自己的方案。
   时间值的设置,现在应当已不成问题,按道理是根据工艺在外部设定,如5楼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