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6):
我们低压配电室加啦一个母联柜     就是加啦两个柜 一个柜在原电缆沟上 另一个通过空中的线槽跨接在与第一个电缆沟平行的2号电缆沟上 2号电缆沟上是第二个柜   关键是第一柜 里面的设备是这样排放的  380的三个火线通过母排,连到万能断路器上(问题是线是从断路器的下端进线的从上端出线) 断路器出来再连到隔离开关上  然后通过空中的线槽连到二号柜中   我想问的是  这个万能断路器 与 隔离开关是否按反拉呢?  断路器可以这样进线嘛,这样算不算反送电呢,允许吗?  我们以前的配电柜都是电从隔离开关进来 再到断路器   老师们帮帮忙吧!!
 我们用的是DW17D-1900 1600A  的万能断路器

网友A:
以上出自百度百科——隔离开关

网友B:
“反送电”似乎是专门的称谓;
见过从断路器下端进线的情况;这时,操作和检修时应当特别注意。
第二个柜内,也是隔离开关和断路器吧?

网友C:
一般不允许反接线的啊,那样有点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送电”似乎是专门的称谓;
见过从断路器下端进线的情况;这时,操作和检修时应当特别注意。
第二个柜内,也是隔离开关和断路器吧?

是的里面是俩个DW17D-1900   我在百度上看到有人说DW17是不允许反接线的 要是反接的话会引起保护能力下降 或应该降容使用  说是DW17要是反接线的话灭弧的时候容易产生短路

网友B:
   我对新型号的开关(包括DW17)都不熟悉,你查找相关资料的做法很好;有的开关不适于下端进线,有这种情况,但不记得具体的了。
   可能,已经投入使用的话,若没有明确的安全问题,则难以更改;只能在正常操作时,尽可能不带负荷,并注意监视,取得运行经验。
   如果是设计不合理等,则可以找一找有关方面。

网友D:
两段母线供电的母联柜就有反送电的时候,如果断路器本身就规定不允许反送电时,说明此断路器的质量需要打个大问号了。

可是,我搜索得的正泰电器:正泰 DW17D 系列万能式断路器使用说明(http://wenku.baidu.com/view/36cc188a84868762caaed5b2.html)(以下截图)就说上进线、下进线的通断能力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