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器选择

楼主(2011-11-16):
大家好我有一台45KW,380V电机,每个相线上装一个熔断器。。请问选择多大的呢?怎么选择呢才可以正确的保护电机?

网友A:
熔断器多用来保护线路,或者简单地获得明显断开点,适当偏大;
不要用它来保护电机。

网友B:
用160-200A,不要指望熔断器保护电机,不要因它而烧毁电机已不错了.配合热继保护电机.

网友C:
用160-200A,不要指望熔断器保护电机,不要因它而烧毁电机已不错了.配合热继保护电

网友D:
选用空开和热继电器,保护的更多

网友E(2012-01-13):
参考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