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6):
最近有个项目,要3个3.7KW和3个0.75KW的变频器,还有PLC,断路器,中继,接触器等,现在想装载一个柜子里,不过还好这柜子尺寸是我自己给的,客户没有定死。就是想让大伙帮忙看看这元件该如何排布的更合理一些!这两天就想这事了。。。

网友A:
你主要需要考虑的电磁干扰的问题,变频器多了对电机影响很大。动力线和信号线分开呗

网友B:
柜子前后开门PLC及中继放前面,变频器及接触器等放后面

网友C:
做个带隔板的,把PLC弱电隔离开就行了,经济

网友D:
对4楼发言,大拇指赞一个!

如果你能留意看些原装进口的传动控制柜,他们的布局基本如此,就是强电和弱电的元器件都用金属挡墙物理分隔。接线采用柜内双绞、柜外屏蔽的形式。值得借鉴。

另外,多台变频器置同一柜内,要做好通风散热的通道和空间。变频器与变频器之间特别是上下距离要留够空间。否则散热问题将成为瓶颈问题。

网友E:
做的规范的话,肯定干扰等影响要减小很多。

楼主:
嗯,有点感觉了,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F:
4楼的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G:
四楼的回复赞一个。应该是个很好很合理的方法

网友H:
听各位的讲解学习了很多,谢谢

网友I:
小笨熊不笨,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