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6):
使用PLC类型:S7-300.
相关硬件:一级测量设备,K型套瓷管热电偶,6ES7 331-7KF02-9AJ0模块。
问题描述:本来热电偶对应的模块该用7PF11模块,但考虑到我仅用其中三组通道,成本差异过大,我就选择KF02勉强用一下。
控制器到设备端未上电时,上位机显示温度正常,包括设置的变量都显示正常,外部设备上电时,温度就会跳动到37627.由于外部设备电源线和热电偶补偿线在同一条放线沟里,因此个人判断为干扰。
 请各位大虾帮忙看下是否干扰,如果是,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如果不是,会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

网友A:
我怀疑不一定是干扰,如果是干扰信号传输用屏蔽线接好地。

网友B:
应该是干扰的问题吧,把线先分开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