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6):
各位师傅们请问台达人机界面能否改成当显示器呀?谢谢!

网友A:
具体显示什么啊,连上电脑主机当显示器用?

网友B:
有点困难,另外显示分辨率那么小有这个需求吗

网友C:
一般的型号是没这个功能的;
真的有了也没必要;
有些高端的带视频输入口的,不过价格都比较高;

楼主:
版主好;我想当个监控器使,可以不?谢谢!

网友B:
人机本身包含显示器,但是驱动什么的都是专用的吧,改造起来可能有难度。

网友C:
呵呵;你的屏上有VGA或视频输入口????

网友D(2011-12-30):
可以进行视屏监控的触摸屏
视频输入显示。实现对视频的实时监控,满足客户对当前情况的最新最快的了解掌握。
二:维控人机视频实际效果图: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2MDc2MzI0.html
三:示例使用说明
假设操作地址OperateAddr为HDW100,那么(之后连续的13个地址)工程设置如下:

特殊寄存器地址 值 含义
HDW100 0
1
2 暂停
开始
停止
HDW101,HDW102,HDW103,HDW104 设置视频输入显示的原始画面坐标参数
HDW105 视频输入当前播放的视频路数设置
HDW106 视频输入明度设置
HDW107 视频输入对比度设置
HDW108 视频输入饱和度设置
HDW109 视频输入色调控制设置
HDW110 复位并初始化视频输入芯片
HDW111 设置视频的旋转角度(0、90、180、270)(位地址)
HDW112 复位视频输入显示的颜色设置(位地址)

工程设置如下:(读取地址是HDW100,那么地址就是之后的13个地址)

四:关于属性的设置
明度 对比度 饱和度 色调的设置
明度 范围0~255,0最暗,255最亮
对比度 范围-128~0~127,-128亮度反转,0暗,127强
饱和度 范围-128~0~127,-128反色,0暗,127强
色调 范围0~255,0正常,255冷色
关于路数的设置
最大支持4路视频输入(同一时间只能显示其中一路),设置范围0~3,0显示第0路,1显示第1路,以此类推。
关于复位的设置
当寄存器位输入时,会复位视频输入的设置。所有的设置会恢复为系统默认值。
关于旋转角度的设置
A. 旋转角度范围0~3,分别对应旋转0度,旋转90度,旋转180度,旋转270度
B. 旋转90度和270度有会影响图片的处理速度,尽量少用
C. 在竖屏的HMI中,必须设置旋转角度,某则按照默认横屏处理
五:注意事项:
A. 此视频输入信号显示在最高层,任何弹出键盘,画面,等窗口。都会被视频显示区域所覆盖。
B. 视频信号必须设置好其显示区域,明度,对比度,饱和度,色调等设置,否则会照成显示异常,如果不会设置,请按照默认设置,如果设置错误,请使用复位设置功能。
C. 在PAL制式下,视频输入视频源输入最大输入312行。
D. 在NTSC制式下,最大只有256行,请自行设置好视频的最大行数,如果在NTSC制式下,使用312行画图,有可能照成最56(312-256)行数据显示错误 。

网友C:
就算有视频输入的功能,实在不合算;

楼主(2012-09-17):
视频输入显示。实现对视频的实时监控,满足客户对当前情况的最新最快的了解掌握。
二:维控人机视频实际效果图:
师傅你用的什么人机界面呀?

网友E:
要不我用一个17的 LCD 联想显示器换你的 HMI 人机界面好了

网友F(2012-10-20):
能够在局部显示AV视频的人机,有便宜的么?

楼主(2012-12-26):
要不我用一个17的 LCD 联想显示器换你的 HMI 人机界面好了 -- bnnyygy
,好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