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6):
变频器干扰信号的传播方式:变频器能产生功率较大的谐波,由于功率较大,对系统其它设备干扰性较强,其干扰途径与一般电磁干扰途径是一致的,主要分传导(即电路耦合)、电磁辐射、感应耦合。具体为:首先对周围的电子、电气设备产生电磁辐射;其次对直接驱动的电动机产生电磁噪声,使得电机铁耗和铜耗增加;并传导干扰到电源,通过配电网络传导给系统其它设备;最后变频器对相邻的其它线路产生感应耦合,感应出干扰电压或电流。同样,系统内的干扰信号通过相同的途径干扰变频器的正常工作。

  (1) 电路耦合方式即通过电源网络传播。由于输入电流为非正弦波,当变频器的容量较大时,将使网络电压产生畸变,影响其他设备工作,同时输出端产生的传导干扰使直接驱动的电机铜损、铁损大幅增加,影响了电机的运转特性。显然,这是变频输入电流干扰信号的主要传播方式。

  (2) 感应耦合方式 当变频器的输入电路或输出电路与其他设备的电路挨得很近时,变频器的高次谐波信号将通过感应的方式耦合到其他设备中去。感应的方式又有两种:

  a 电磁感应方式,这是电流干扰信号的主要方式;

  b 静电感应方式,这是电压干扰信号的主要方式。

  (3) 空中幅射方式 即以电磁波方式向空中幅射,这是频率很高的谐波分量的主要传播方式。
本文来自     http://www.glspower.org/c1421.html

网友A:
关于干扰问题,泛泛讲实际意义不大。因为每一个工业现场环境、设备现场环境都是不一样的。原则是原则,具体问题是具体问题。需要有手段监控是最基本的。没有监控条件,你都不知道干扰的强度、干扰的频段、干扰的方向。光有原则还是解决不了。只能是瞎猫撞死耗子。撞上了高兴,撞不上一头雾水。甚至有许多同行竟然对接地、屏蔽这些基本的原则持怀疑和讥讽的态度。他们竟说,干扰严重的时候,把地线摘了,干扰就没了。然后哈哈大笑。遇到这样的情况,真的让人哭笑不得。

干扰,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需要有手段看到他的模样,才能对症下药的解决之。本本主义、经验主义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