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 扩展问题

楼主(2011-11-16):
请问下一个PLC带3个扩展行不行?型号如下:
PLC FX1N-40MR
输出扩展 FX2N-16EYR  2个
AD扩展模块 FX2N-2AD     1个

还是要改成其他型号的?

楼主:
恩,好的谢谢!
用三菱 机型选择指南系统 发现这样不能扩展,
所以得找高手确认下。

网友A:
可以用;
总数不超128点;
DC5V及DC24V够用就可以;

楼主:
恩  谢谢 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