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6):
简介

该储存器是一种适用于 TDS 系列超声波流量计作为用户选配的内置海量数据储存器。它会自动记录TDS 系列流量计输出在内部串行总线的文本格式的数据。任何时刻用户都可以使用USB连接线直接将存储到的数据文件拷贝到计算机中作后续处理,无需拆开流量计外壳取出存储卡。
该储存器上的 MCU 会自动在空白的SD 上创建一个名字为LCEMB 的文件夹,接收到的数据将完整的保存到文件夹下的0001.TXT文件中。如果SD 卡上已经存在0001.TXT 文件,每次重新上电或者在工作状态下每隔24个小时会自动创建一个新的TXT文件,如0002.TXT、0003.TXT、0004.TXT………依次排列下去,则不会覆盖原来的文件,而是会直接把需要储存的数据添加在新建的文件中。所以用户无需担心TXT文件中数据量过大而无法打开文件。
该存储器采用工业级ARM系列32位高性能嵌入式处理器,速度更快,更稳定。最大支持32G的高速TF卡,完全可以满足用户长期使用。
采用独特的动态内存分配算法,以此管理文件系统对内存的消耗和释放,提高数据的传输效率,避免数据丢失,支持高达14K 字节/秒的数据储存能力,保证长期工作下不丢失任何字节。
采用自锁式卡座,内嵌存储卡,具有防震功能;避免由于意外使存储卡与卡座接触不良,而造成数据无法储存;同时增加了蜂鸣器报警功能:在没有装入存储卡、存储卡接触不良、无法识别存储卡和存储卡存满时蜂鸣器会自动报警。
具有USB拷贝数据功能,U盘式管理,高速USB2.0接口,USB自动识别,无需安装驱动。注意:在使用USB拷贝数据文件前,需先将供电电源断开。USB电源和流量计电源不能同时给存储器供电。
该卡工作时,使用流量计电源,不需要额外的电源供电。
如果总线上同时连接了热敏打印机,需要加一个控制打印机电源的开关,防止储存的数据同时被打印出来。

S1引脚定义
引脚
名字
说明
1
VCC
3.6V
2
GND

3
NC

4
Data(RX)
数据输入

S2 USB引脚定义
引脚
名字
说明
1
GND

2
VCC
5V电源
3
D+
数据负
4
D-
数据正

指示灯
状态
指示灯显示
正常工作
蜂鸣器不报警
有数据储存
SAVE指示灯每隔5s闪一下
不正常
蜂鸣器报警,长响

流量计设置
为了使 SD 卡储器正常工作,必须作如下设置
1. 使用M50 菜单选择欲储存的内容选项
2. 使用M51 菜单选择开始储存的时刻,储存时间间隔以及储存的次数。开始时间填入**:**:** 表示当前时刻开始。在储存次数中填入9999 表示无限长时间一直进行储存。
3. M52 菜单中必须选择把流量计产生的数据送入“内部串行总线”上。

实际图片及尺寸
尺寸:80x42x16mm

$2

系统架构:
$2

 外置存储器系统架构:

数据保存的文件格式,如下图:

QQ在线咨询:  493743672             MSN: lechengdz@126.com

   联系电话: 020-82316393    13422219273

   乐诚科技:http://www.lechengd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