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6):
我朋友的印刷厂旁边有台老式冲床,每次启动都影响印刷机,冲床是全压直接启动,因为整个小区是铝缆,印刷机加了稳压器也不行,现在就是想办法让冲床启动时,减少对电网的冲击,请问师傅们,哪种启动方式好?重负载的。冲床电机15KW。请赐教!谢谢!

网友A:
软启动吧

网友B:
软启动加电容就地补偿

楼主:
重负荷设备软起动能行吗?问过一个厂家工程师,说软起动不一定行,最好用变频器,可变频器太贵了。

网友C:
加装个软启动器,电机由“星-三角”直接改为角接。   软启动器的容量有大有小,15KW是小意思。

网友D:
变频启动吧,比较好些,还有就是印刷机单独电缆供电

网友E:
小区的供电不满足工业用电的需求,所以应该搬迁到其他的适合环境去。电网容量不够,搞什么也是白花钱。

网友F:
自藕减压启动可能行试试吧

网友G:
还是建议使用变频器启动,控制15KW电机的变频器也就一两千块钱

网友H:
一二千恐怕买不到15kw的变频器啊,还是先考虑你小区的负载吧。

网友I:
把线路改一下,用铜芯线,比安什么都可靠,线又不是很大,现在谁还在用铝线呀!内阻高,过载能力差!只要变压器够,改用铜线,不然最后还是要改线;钱白花了

网友J:
还是变频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