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6):
一台台达VFD1.5KW的M系列,有问题,拆下变频器接1.5KW电机,空转时频率上升至9HZ时,报OL故障,调出运转电流大约在6.8A左右,也就是对应9HZ的样子,变频器不接电机三相输出电压平衡,感觉很明显变频器检测出的运转电流太大了,是错误的,粗测一下模块的6路触发端子电压基本正常,但现在不知道怎样下手,求高手相助。

网友A:
是不是电流传感器问题

网友B:
如果能确定电流传感器和检测电路没有问题,就换一块CPU板式一下

网友A:
OL就是过电流 台达变频器使用自己生产的电流传感器 故障率比较高
不过台达M紧凑 更换传感器不方便

楼主:
请问3楼大师,变频器不接电机正常,有什么方法确定电流传感器的好坏啊,传感器不好拆下来,

网友C:
将参数初始化再试一次比较准确,以防给人误设参数弄得焦头烂额(我就经历过)。如果还这么大电流,电流检测环节值得怀疑。测霍尔的左起1-2脚,各传感器此电压要相同

楼主:
谢谢各位友人,变频器已修好,是V相的电流传感器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将参数初始化再试一次比较准确,以防给人误设参数弄得焦头烂额(我就经历过)。如果还这么大电流,电流检测环节值得怀疑。测霍尔的左起1-2脚,各传感器此电压要相同
一定要初始化,如果把电机额定频率调成10HZ的话,你试运行一下就知什么回事了!
我有遇过人家乱调,就会这样报OL1

网友E:
以后少有台达吧

网友A:
台达电流传感器故障率极高 M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