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6):
V1000 运行几小时报Uu1  复位后正常运转 过哈又报是什么问题啊。 那个高手指点哈。换三菱的就运行正常。安川的怎么这么垃圾啊。还动不动就炸台。还不如国产的。

网友A:
UV1
UV1是接触器吸合不良,看上电有没有接触器吸合的声音,没有就坏掉了,要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