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6):
我用的是step7 V5.4+sp3.1chinese软件,通讯卡CP5512。
可以MPI通讯,不能DP通讯----报不能为模块错误。
PG/PC设置里有:CP5512(Auto).CP5512(MPI).CP5512(PROFIBUS)等等,一般使用Auto。不是说5512卡支持DP通讯吗?我这是啥原因,是PG/PC设置的问题还是step7的问题?
哪位高手能解答?谢谢!

楼主:
初学者,见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step7 V5.4+sp3.1chinese软件,通讯卡CP5512。
可以MPI通讯,不能DP通讯----报不能为模块错误。
PG/PC设置里有:CP5512(Auto).CP5512(MPI).CP5512(PROFIBUS)等等,一般使用Auto。不是说5512卡支持DP通讯吗?我这是啥原因,是PG/PC设置的问题还是step7的问题?
哪位高手能解答?谢谢!

CP5512支持DP通讯.

您到底和什么模块通讯呢?

楼主:
是这样----由于PLC的MPI被占用,想用DP口下载和监控程序,就发生上面的情况

楼主:
没人能解答?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