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7):
本人不是电工,是木工,想自己做个小木车床,正好家里有一个直流电机,型号是Z50/20--220  ,0.53A,电动机引出四根线,两红两绿,粗细各2根。
请教各位高手:
1:从这四根线到家用220v交流点中间还需要连接什么部件,如何连接,请尽量用通俗语言,勿用太专业术语。
2:如需要将220V交流电变成直流电连接电动机的话,应变成多少伏比较适合,其他参数应是多少。
3、连接使用这台电机需要注意什么。
谢谢了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把电动机铭牌详细参数报上来

网友B:
上网看一下资料吧

网友C:
直流电机不能直接接交流220;要经过整流以后再接。

网友D:
我用过一次,大概是要用一个直流的驱动器变成直流电的,还可以调节速度的快慢不过那个东西要两千多块哎,我劝你还是不用那个电机了重买元器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