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7):
一台台达VFD1.5KW的M系列,有问题,此变频器在机子上运行时报CF3故障,拆下变频器接1.5KW电机,空载时频率上升至9HZ时,确是报OL故障,调出运转电流大约在6.8A左右,也就是对应9HZ的样子,变频器不接电机频率可上升至50HZ,测三相输出电压平衡,大约400V,机子不报警,感觉很明显变频器接电机时检测出的运转电流太大了,是错误的,粗测一下模块的6路触发端子电压基本正常,但现在不知道怎样下手,求高手相助。

网友A:
运行时测三相输出电压是否平衡,运转电流是否如显示电流相符.如运转平衡,实际电流偏大,是电机的问题.
实际电流小,但显示电流值大,是电流互感器及后续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B:
一台台达VFD1.5KW的M系列,有问题,此变频器在机子上运行时报CF3故障,拆下变频器接1.5KW电机,空载时频率上升至9HZ时,确是报OL故障,调出运转电流大约在6.8A左右,也就是对应9HZ的样子,变频器不接电机频率可上升至50HZ,测三相输出电压平衡,大约400V,机子不报警,大金空调维修
你说的我都晕了啊!你最好找个专业的网站有那种在线咨询的那种,嘿嘿我也不会,帮不到你!

网友C:
CF3的故障就换传感器

网友D:
楼主确定负载没问题吗··
如果负载没问题的话那就要看显示电流与实际电流了

网友E:
这个应该先着手马达是否绝缘不行,三相电阻对称否。没事修变频器,变频器输出有三相测电流的。可能有问题。有问题打电话。18626175939 顾顺意

网友F:
检查负载有没有问题,互调一下变频器,看看是不是报同种错误,如果是变频器的问题那就尽快安排维修以免误事

楼主:
谢谢各位关心,变频器已修好二天了,故障确实是电流传感器坏了一个,因为拆卸传感器比较免费,所以我想了一个应急修理的方法解决了。使变频器在空转1.5KW电机时显示电流大约0.9A。

网友G:
什么样的方法?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