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通过旁路接触器送到输出端,会不会损坏变频器或软启?

楼主(2011-11-17):
说明书上说软启动或变频器输出端不可以接电源,要是按图上的接法,电源不是通过旁路接触器送到输出端了吗?这样会不会损坏变频器或软启?

网友A:
没注意看,还以为是工、变频切换电路呢。。。

网友B:
在变频器的输出侧再加个交流接触器以实现旁路互锁!

网友C:
软启的硅耐压高点,也可以。可控硅相对比较皮实。但一定要注意切换过程的顺序控制。不要同时操作。

网友D:
新手,有点看不懂。那个东西是变频器还是软启动器呀?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有点看不懂。那个东西是变频器还是软启动器呀?望指教
图上是软启,我这软启的说明书上说电源不能接至输出侧,但给出的图,电源通过接触器到输出端了,有点不明白。

网友C:
哦,这样呀,那就在2-U、4-V、6-W之间加一个接触器,与旁路接触器互锁。先断软启的输出,再闭合旁路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