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7):
软启动器起动后自动切换为旁路接触器时,软启动是否还工作?

网友A:
当然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工作

那这样是不是软启与接触器一起并联输出了?

网友B:
晶闸管不工作了.它还控制旁路接触器

网友C:
不应该工作。软启动器在切换工频之前的一刹那,应该先封锁输出,然后切工频(旁路接触器闭合)。

网友D:
肯定不工作了,但是控制旁路接触器线圈的通断

网友E:
当然是工作的。工作方式是用软启动器把电机启动起来后输出就封锁了,用它本身的控制回路控制旁路接触器闭合,转为工频运转

网友C:
哈哈,还是4楼表达严谨。大拇指赞一个。

工作不工作,理解的问题。没错,主电路被封锁了,不工作。但控制电路还在工作。它的触点控制接触器旁路呢。

网友F:
应该是不工作了。我这应用软启动器控制的电机启动的过程我都特意观察过多次,都是电机正常启动后软起就停止工作了

网友G:
看你怎么理解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