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7):
我现在在做一小课题,需要对气缸的上升和下降的速度进行控制,不知怎样进行?谢谢!

网友A:
呵呵,气缸的速度可不好控制

网友B:
一般是用节流调节阀来控制。

网友C:
不好控制,节流阀的效果也不是很好用

网友D:
只有用比例阀

网友E:
这个难度比较大,不好控制。

网友F:
不太好精确控制

网友G:
不好控制啊

网友H:
用阻尼缸能够精确程控

网友I:
只有用减压阀控制了

网友J:
使用比例阀吧,不过成本很高!

网友K:
可以控制速度,只是效果不是很理想,外加一个油压稳速器就可以了。

网友L:
节流阀就是控制速度的不影响气缸出力,是单方向节流 用的时候注意方向 比例阀和减压阀是调压力

网友M:
用阻尼气缸加节流阀就可以了。

网友N:
用比例阀!

楼主:
我可能没有讲清楚,气缸的速度是两种档位,在这两种档位时,速度是固定的。

网友O:
精度高吗?我感觉是节流阀就可以了吧?

楼主:
精度高,主要是运行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