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7):
我的客户手上有台变频器 LG的有时好有时坏,请问一下各位高手如何处理,显示ovet current 2 ,查了一下手册,有三种问题检查IGBT 还有检查变频器的输出 最后是增加加速和减速时间 我都检查了没事 可是有时就出现问题

网友A:
还是先检查ovet current 2代表什么故障吧,没有用过LG的不了解,从字面看应该是过流。因为负载不一样电机电流不一样,这样才导致时好时坏的现象。希望我的分析是对,能帮你点小忙

网友B:
时好时坏问题很扎手,特别是在现场出问题,维修时又好的
根据故障分析可能引起的原因,如过流短路等更换驱动电流检测部分全部电解电容 光偶等 维修成本比较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C:
是过电流的代码,一般的变频是显示OC2,查变频到电机的线吧,以前有碰到过,是在线路上有的地方绝缘损坏了,但不是很厉害。

网友D:
条件允许的话用替换法吧

网友E:
先查下有无虚焊或插件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