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7):
     很多人们都很羡慕智能家居生活,但是因为住的是老房子,很多布线没有考虑,所以不知道该如何实现这种智能生活。其实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另外一种智能家居技术——家庭无线射频技术,应该就是专为已装修完成但未预先布线的房屋准备的。

  无线射频技术是一种近距离、低复杂度、低功耗、低数据速率、低成本的无线通信技术。这种技术的优点是部分产品无需重新布线,利用点对点的射频技术,实现对家电和灯光的控制,安装设置都比较方便,主要应用于实现对某些特定电器或灯光的控制,成本适中。这类系统功能比较弱,控制方式比较单一,且易受周围无线设备环境特别是同频及阻碍物干扰和屏蔽;较适用于新装修户和已装修户。

  这也就是我们家庭网络中所提到的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的区别。无线网络技术在没有布线的情况下也可以搭建家庭局域网。而无线射频技术也就是通过高频的无线频率(315或433.92MHz)点对点传输,实现灯光、窗帘、家电等的遥控功能。这类技术对于已经装修好了的用户非常适用,无须预先布线,不会破坏原有家居的美观。

  使用基于无线射频技术的产品,就可以将家里所有的电器串成一个网络,我们这里称它为智能家居无线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我们可以随意遥控,让每个冷冰冰的电器都听命于我们。

  家里的电器设备很多,灯光、冰箱、空调、电脑、家庭影院……有些属于本身就带有遥控能力的,比如空调、电视机……有些是不具备遥控功能的,比如热水器、微波炉、电饭煲、冰箱……而不同的遥控设备又带有不同的遥控器,相互间又不能通用,于是家里光遥控器就有四五个。那么如何遥控不具备遥控功能的设备?以及如何让一个遥控器实现多个遥控器的功能呢?从上面的介绍我们知道,基于无线射频技术的产品是能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但他们是如何实现的呢?

  智能家居无线网络主要包括了一个家庭网关以及若干个无线通讯子节点。在家庭网关上有一个无线发射模块,每个子节点上都接有一个无线网络接收模块,通过这些无线网络收发模块,数据就在网关和子节点之间进行传送

  家庭智能网关就是家庭的一个智能化控制中心,带有嵌入式处理器和Armlinux操作系统;具有可触摸的TFT液晶显示屏(5~10英寸);有14路报警点输入和2路报警控制输出,发生警情时可通过网络或电话报警;通过网关上的无线射频模块与网络中各子节点进行通讯,实现家电控制;内置了Webserver,通过Web方式实现家电的远程控制。同时家庭网关还具有留影、留言、MP3\MP4播放功能,可方便主人进行温馨留言等。

  普通家用或商用接收器,通常使用红外线(IF),信号收发要求直线路径,容易受外物遮挡。使用无线射频技术,信号收发不受外物遮挡,凡在系统覆盖范围内,不论任何方位或角度,接收皆准确可靠。此外,信号根据使用地区的不同,由315或434MHz无线频率传输,穿墙越壁,不受任何外物遮挡。系统在开放环境中,覆盖范围可达100米。加上无线射频耗电量低,覆盖面广,无论走到任何角落,操控都是最方便可靠、自由舒心的。

  以一所200平方米的住宅为例,室内长约30多米,因此以100米的覆盖范围计算,用户无论走到哪里,各个开关都可接收遥控器的指令,灯光总能配合您的步伐。每个遥控器、开关或调光开关皆装有无线射频发送器或接收器,因此遥控器可直接向各开关发出指令,控制预设的灯光场合,而不需接通任何电线。但是室内30m的遥控距离已经是无线射频技术的最大极限了,如果超过了这个距离,无线信号易受同频干扰,且信号减弱,这也是无线射频技术最大的一个缺陷。

  无线射频灯光控制系统由智能面板开关和调光器组成,调光器用以发送和接收命令信号,命令通过无线电传播,而不是通过家庭的电源线路传输。每个面板开关都备有一个不同的遥控识别代码。这些代码利用19位识别技术,使接收器能准确辨别每个指令。即使邻居同时使用,也绝对不会因其遥控器干扰而发生传输错误。

  调光开关同样内置RF无线射频发射器,能独立于遥控器或移动开关之外,控制落地灯或桌灯的开关或随意调节灯光亮度。调光开关的背面还配有夹子,可自由地夹在电线或其他显眼处,不易遗失,灵活自在。减少干扰,传送或接收指令更加准确无误。

  无线智能插座系列主要通过无线射频技术实现对非遥控电器(如热水器、电风扇等)的电源遥控,不仅为这些电器增加了无线遥控的功能,而且还最大限度地节约能源,保障安全!

From 无线模块   www.chintye.com

网友A:
很好的东东,我以后买房子了试试

网友B:
有实际视频,来点看看

网友C(2011-12-23):
不知道花费要多少

网友D:
而无线射频技术也就是通过高频的无线频率(315或433.92MHz)点对点传输,实现灯光、窗帘、家电等的遥控功能。

现在频率可多了

网友E(2012-11-23):
听说智能家居很贵,不是一般人能搞得起的

网友F(2013-12-09):
专业泰科全系列PTC
以下是型号,
如需详细信息,请联系昊芯深圳Vincent 13713955850    QQ2305841170

BBR350
BBR550, BBRF550
BBR750, BBRF750

decaSMDC050/60 (50F60V)

SIM/Smart card reader

femtoSMDC005F
femtoSMDC008F
femtoSMDC010F
femtoSMDC012F
femtoSMDC016F
femtoSMDC020F
femtoSMDC035F

IRP050R250V

LFS175

内部电池组

LR4-170F (E17)
LR4-190 (E19)
LR4-250
LR4-260 (E26)
LR4-310F
LR4-380 (E38 or R38)
LR4-450 (E45)
LR4-470F (E47)
LR4-550 (E55)
LR4-600 (E60)
LR4-600-C100F
LR4-700(E70)
LR4-730 (E73)
LR4-73X (E7X)
LR4-810HF
LR4-880 (E88)
LR4-900 (E90)
LR4-970
LR4-970H-C65F
LR4-1300(EX3)
LR4-1340
LR4-1410(E141)
LR4-1420F

LTP070 (L07)
LTP100 (L10)
LTP180 (L18)
LTP190 (L19)
LTP260 (L26)
LTP300 (L30)
LTP310 (L31)
LTP340 (L34)

LVB125

应用在120V 到 240 V   交流电
LVR005
LVR005
LVR005N
LVR005N
LVR008
LVR008
LVR008N
LVR008N
LVR010/240
LVR012
LVR016
LVR025
LVR025
LVR025/240
LVR033
LVR033
LVR040
LVR055
LVR055
LVR075
LVR100
LVR125
LVR135
LVR150
LVR175
LVR200
LVRL075
LVRL100
LVRL125
LVRL135
LVRL200

MGP270ZRW
MGP350
MGP420
MGP420K
MGP440ZRW
MGP500
MGP540ZRW-T01
MGPC270W
MGPC290
MGPC300
MGPC300K
MGPC330
MGPC360
MGPC300-C315
MGPC370
MGPC370K
MGPC370-C315
MGPCR370
MGPR390
MGPR400K
MGPR550

MHP30-36-PPTC

microSMD005 (05)
microSMD010 (10)
microSMD035 (3)
microSMD050 (50)
microSMD075 (75)
microSMD110 (11)
microSMD150 (15)
microSMD175 (17)
microSMD190LR
microSMD200F
microSMD200LR
microSMD250LR
microSMD300LR
microSMD350LR
microSMD380LR
microSMD450LR
miniSMD020 (2)
miniSMD075 (7)
miniSMD075 (7)
miniSMDC010F
miniSMDC014 (14)
miniSMDC020 (2)
miniSMDC030F
miniSMDC035 (3)
miniSMDC050 (5)
miniSMDC075 (7)
miniSMDC075/24
miniSMDC075F/33
miniSMDC100 (1)
miniSMDC110 (1)
miniSMDC110/16
miniSMDC110/24
miniSMDC125 (12)
MiniSMDC125/16(12)
miniSMDC150 (15)
miniSMDC150/12
miniSMDC150F/16
miniSMDC150/24
miniSMDC160 (16)
miniSMDC200 (20)
miniSMDC200F/16
miniSMDC260 (26)
miniSMDC260/12(260)
miniSMDC260F
miniSMDC260F/13.2
miniSMDC260F/16
miniSMDC300F
miniSMDC190LR
miniSMDC350LR
miniSMDE190 (19)
miniSMDM075 (075)
miniSMDM075/24 (075G)
miniSMDM110 (110)
miniSMDM110/16 (110G)
miniSMDM150/240 (15)
miniSMDM150/33(150)
miniSMDM160 (160)
miniSMDM200 (200)
miniSMDM260 (26)

MLP270
MLP270
MLP280
MLP370
MLP410
MLP500
MLPC270
MTP270
MTP290
MXP180
MXP190
MXP250K
MXPW250
MXP270
MXP270ZL
MXP270ZLL
MXP270ZW
MXP310
MXP310K
MXPW310
MXP350
MXP370
MXP370ZRW

nanoSMD175LR
nanoSMD200LR
nanoSMD270LR
nanoSMDC175LR
nanoSMDC200LR
nanoSMDC300LR
nanoSMD350LR
nanoSMD380LR
nanoSMD400LR
nanoSMD500LR
nanoSMDC012
nanoSMDC016
nanoSMDC020(02)
nanoSMDC025F
nanoSMDC035
nanoSMDC035F
nanoSMDC050/13.2(M)
nanoSMDC075(L)
nanoSMDC075F
nanoSMDC100(k)
nanoSMDC110
nanoSMDC110F
nanoSMDC125(P)
nanoSMDC150 (J)
nanoSMDC160
nanoSMDC200
nanoSMDCH110F
nanoSMDM012(012)
nanoSMDM016
nanoSMDM020(02F)
nanoSMDM050 (C)
nanoSMDM050/13.2(5FG)
nanoSMDM075 (E)
nanoSMDM100 (G)

picoSMD010F
picoSMD012F
picoSMD020F
picoSMDC010S
picoSMDC012S
picoSMDC020S
picoSMDC035S
picoSMDC050S
picoSMDC110S
picoSMD050F
picoSMD075F
picoSMDC075S
picoSMD110F

PSR-20729
PSR21083A (1083)
PSR21083B (1083)
PSR-21436
PSR-21436C
PSR-21436HL
PSR-21616
PSR-21618
PSR-22240
PSR-22240HL
PSR-22748
PSR-22778
PSR-23020
PSR-23089
PSR23198
PSR23200
PSR23257 (3257)
PSR23258 (3258)
PSR23310
PSR23349 (7)
PSR23382
PSR-23476
PSR23494 (5)
PSR23528
PSR23664 (3664)
PSR23686
PSR-23753
PSR23836 (3836)
PSR23838 (1)
PSR23861 (3861)
PSR-23872
PSR-23873
PSR-23897
PSR-23925
PSR23935
PSR-24052
PSR24062
PSR24063 (7)
PSR24122
PSR-24157
PSR24181 (R120)
PSR-24184
PSR-24248
PSR24251 (4251)
PSR-24274
PSR-24297
PSR-24298
PSR-24360
PSR-24360-R4D
PSR-24361
PSR-24362
PSR-24380(X27)
PSR24432 (1)
PSR-24466
PSR-24466
PSR-24492
PSR-24501
PSR-24515
PSR-24526
PSR-24534
PSR-24535
PSR-24535
PSR-24561
PSR24566
PSR24567
PSR24567
PSR24567
PSR24567
PSR24567
PSR24659 (S05)
PSR24660 (S07)
PSR24661 (S10)
PSR24669(16)
PSR24673
PSR24690
PSR-24693 (693)
PSR24733
PSR-24734
PSR-24734C
PSR24760
PSR-24770
PSR24782
PSR-24849
PSR-24881
PSR24883
PSR24907
PSR25002
PSR25009
PSR25022 (5022)
PSR-25028
PSR-25036
PSR25039 (5039)
PSR-25080
PSR-25091(091)
PSR25105
PSR25115
PSR25115
PSR-25129
PSR-25280
PSR-25330
PSR-25337
PSR25338
PSR25351
PSR-25365
PSR25374
PSR25393
PSR-25398
PSR-25452
PSR-25461
PSR-25468
PSR25571
PSR25579
PSR25593
PSR25594
PSR25595
PSR25600
PSR25600H2
PSR25600Z1U
PSR-25608
PSR-25632
PSR25672
PSR25673
PSR-25680
PSR-25708
PSR25710 (5710)
PSR25750
PSR25751
PSR-25757
PSR-25846
PSR-25857A
PSR-25846
PSR-25957
PSR-25968
PSR25982
PSR-26039
PSR-26053
PSR-26155
PSR-26194
PSR-26476
PSR-26498
PSR26503
PSR-26558
PSR-26627
PSR-26647
PSR-26653
PSR-26658
PSR-26661
PSR-26695
PSR-26696
PSR-26715
PSR26719
PSR26720
PSR-26790
PSR-26791
PSR-26821
PSR-26822
PSR-26843
PSR-26846
PSR-26904
PSR-26932
PSR-26933
PSR-26941
PSR-27153
PSR-27186
PSR-27294
PSR-27313-010
PSR-27313-012
PSR-27313-020
PSR-27313-035
PSR-27313-050
PSR-27313-110
PSR-27623-020
PSR-27623-025
PSR-27623-050
PSR-27561
PSR-27617
PSR-27627
PSR-27635
PSR-27669
PSR-27673
PSR-27674
PSR-27678
PSR-27679
PSR-27721
PSR-27727
PSR-27774
PSR-27808
PSR-27829
PSR-27830
PSR-27831
PSR-27832
PSR-27833
PSR-27871
PSR-27888
PSR-27974
PSR-28016
PSR-28048
PSR-28108
PSR-28110
PSR-28120
PSR-28124
PSR-28155
PSR-28214
PSR-28217
PSR-28228
PSR-28243
PSR-28253
PSR-28275
PSR-28287
PSR-28308
PSR-28293
PSR-28299
PSR-28311
PSR-28321
PSR-28339
PSR-28343
PSR-28429
PSR-28443
PSR-28445
PSR-28455
PSR-28462
PSR-28468
PSR-28469
PSR-28471
PSR-28475
PSR-28482
PSR-28494
PSR-28495
PSR-28498
PSR-28502
PSR-28507
PSR-28542
PSR-28561

RFR240
RFR436
RFR912

RFS
RFS
RFS

RGE250(G250), RGEF250(GF250 or G2.5)
RGE300 (G300), RGEF300 (GF300 or G3)
RGE400 (G400), RGEF400 (GF400 or G4)
RGE500 (G500), RGEF500 (GF500 or G5)
RGE600 (G600), RGEF600 (GF600 or G6)
RGE700 (G700), RGEF700 (GF700 or G7)
RGE800 (G800), RGEF800 (GF800 or G8)
RGE900 (G900), RGEF900 (GF900 or G9)
RGE1000 (G1000), RGEF1000 (GF1000 or G10)
RGE1100 (G1100), RGEF1100 (GF1100 or G11)
RGE1200 (G1200), RGEF1200 (GF1200 or G12)
RGE1400 (G1400), RGEF1400 (GF1400 or G14)

RHE050, RHEF050(HF0.5 or H0.5)
RHE070, RHEF070(HF0.7 or H0.7)
RHE100, RHEF100(HF01.0 or H1.0)
RHE200, RHEF200 (HF2.0 or H2.0)
RHE400, RHEF400(HF4 or H4)
RHE450, RHEF450 (HF4.5 or H4.5)
RHE600, RHEF600 (HF6 or H6)
RHE650, RHEF650 (HF6.5 or H6.5)
RHE750, RHEF750 (HF7.5 or H7.5)
RHE900, RHEF900(HF9.0 or H9)
RHE1000, RHEF1000 (HF10 or H10)
RHE1300, RHEF1300 (HF13 or H13)
RHE1500, RHEF1500(HF15 or H15)
RHEF300 (HF3 or H3)
RHEF410 (HF4.1 or H4.1)
RHEF550 (HF5.5 or H5.5)
RHEF700 (HF7 or H7)
RHEF800 (HF8 or H8)
RHEF1100 (HF11 or H11)
RHEF1400 (HF14 or H14)

RKEF050 (KF050 or K50)
RKEF065 (KF065 or K65)
RKEF075 (KF075 or K75)
RKEF090 (KF090 or K90)
RKEF110 (KF110 or K110)
RKEF135 (KF135 or K135)
RKEF160 (KF160 or K160)
RKEF185 (KF185 or K185)
RKEF250 (KF250 or K250)
RKEF300 (KF300 or K300)
RKEF375 (KF375 or K375)
RKEF400 (KF400 or K400)
RKEF500 (KF500 or K500)

RTCOT70I100

RTE120, RTEF120 (TF120 or T120)
RTE135, RTEF135 (TF135 or T135)
RTE190, RTEF190 (TF190 or T190)

RUE090, RUEF090 (UF090 or U090)
RUE110, RUEF110 (UF110 or U110)
RUE135, RUEF135 (UF135 or U135)
RUE160, RUEF160 (UF160 or U160)
RUE185, RUEF185 (UF185 or U185)
RUE250, RUEF250 (UF250 or U250)
RUE250U
RUE300, RUEF300 (UF300 or U300)
RUE400 (0), RUEF400 (UF400 or U40)
RUE500, RUEF500 (UF500 or U500)
RUE600, RUEF600 (UF600 or U600)
RUE700, RUEF700 (UF700 or U700)
RUE800, RUEF800 (UF800 or U800)
RUE900, RUEF900 (UF900 or U900)
RUEF250U
RUEF300U

RUSB090, RUSBF090 (RF090 or R090)
RUSB110, RUSBF110 (RF110 or R110)
RUSB135, RUSBF135 (RF135 or R135)
RUSB160, RUSBF160 (RF160 or R160)
RUSB185, RUSBF185 (RF185 or R185)
RUSB250, RUSBF250 (RF250 or R250)

RUSB075, RUSBF075 (RF075 or R075)
RUSB120, RUSBF120 (RF120 or R120)
RUSB155, RUSBF155 (RF155 or R155)

电脑  多媒体  工业设备
RXE005, RXEF005 (XF005 or X005)
RXE010, RXEF010 (XF010 or X10)
RXE017, RXEF017 (XF017 or X17)
RXE020, RXEF020 (XF020 or X20)
RXE025, RXEF025 (XF025 or X25)
RXE030 (0), RXEF030 (XF030 or X30)
RXE040, RXEF040 (XF040 or X40)
RXE050, RXEF050 (XF050 or X50)
RXE065, RXEF065 (XF065 or X65)
RXE075, RXEF075 (XF075 or X75)
RXE090, RXEF090 (XF090 or X90)
RXE110, RXEF110 (XF110 or X110)
RXE135, RXEF135 (XF135 or X135)
RXE160, RXEF160 (XF160 or X160)
RXE185, RXEF185 (XF185 or X185)
RXE250, RXEF250 (XF250 or X250)
RXE300, RXEF300 (XF300 or X300)
RXE375, RXEF375 (XF375 or X375)

SMD030 (030)
SMD030 (030)
SMD030 (030)
SMD030-2018
SMD050 (050)
SMD050 (050)
SMD050 (050)
SMD050-2018(A05)
SMD075 (075)
SMD075 (075)
SMD075 (075)
SMD075/60
SMD075-1812 (B07)
SMD076/60(075F)
SMD100 (100)
SMD100 (100)
SMD100 (100)
SMD100/33 (103)
SMD100/33 (103)
SMD100/33 (103)
SMD100-2018 (A10)
SMD100-2018 (A10)
SMD100-2018 (A10)
SMD125 (125)
SMD125 (125)
SMD125 (125)
SMD150 (150)
SMD150 (150)
SMD150 (150)
SMD150/30 (150)
SMD150/30 (150)
SMD150/30 (150)
SMD150/33 (153)
SMD150/33 (153)
SMD150/33 (153)
SMD150F/33-2920
SMD150-2018 (A15)
SMD150-2018 (A15)
SMD150-2018 (A15)
SMD185 (185)
SMD200 (200)
SMD200 (200)
SMD200 (200)
SMD200-2018 (A20)
SMD200F/24-2920
SMD250 (250)
SMD250 (250)
SMD250 (250)
SMD250F/15-2920
SMD260 (260)
SMD300 (300)
SMD300F/15
SMDC100F/60
SMDC185F/33
SMDC200F/24
SMDC300F/24
SMDC310F/18
SMDH120
SMDH160

SPK050
SPK070
SPK090
SPK110
SPK130
SPK150-0640

SRP120 (120)
SRP130 (130)
SRP150 (150)
SRP175 (175)
SRP200 (200)
SRP200 (200)
SRP350 (350)
SRP350 (350)
SRP420 (420)
SRP420 (420)

TAC100-09
TAC100-1212
TAC170-0425
TAC170-09
TAC170-A09
TAC210

TC250-145
TC250-180

TCF250-145
TCF250-180
TCF250-180T

TR250-080
TR250-080U
TR250-090
TR250-110U
TR250-120
TR250-120U
TR250-145
TR250-145U
TR250-180U

TR600-150
TR600-150Q
TR600-160
TR600-160Q

TRF250-055UT
TRF250-080T
TRF250-080U
TRF250-110U
TRF250-120
TRF250-120U
TRF250-145
TRF250-145U
TRF250-180
TRF250-183
TRF250-183U
TRF250-184
TRF600-150
TRF600-150-RC
TRF600-160
TRF600-250
TRF600-400

TRH600-150
TRH600-160

TRW250-180
TRW600-160

TS250-130
TS600-170
TS600-200
TS600-400F

TSL250-080

TSM600-150
TSM600-250
TSM600-400

TSU600-180
TSV250-130
TSV250-184F

VLP120
VLP175
VLP190
VLP200UW-C48F
VLP210(W21)
VLP220(W22)
VLP220N-C30F(W22)
VLP220N-C30IIF
VLP220UW-C24F
VLP270(W27)

VLPW280

VLR110
VLR150
VLR170 (R17)
VLR170U-C30F
VLR170ULL-C30F
VLR175 (R17)
VLR230 (R23)
VLR230SU-C69F

VSM-A001
VSM-A001
VSM-N001
VSM-N002
VSM-N003
VSM-N004
VSM-N005
VSM-N006

VTP110
VTP140
VTP145
VTP150
VTP160
VTP170 (V17)
VTP175 (V17)
VTP175LF-PSR25616 (V1x)
VTP200F (V20)
VTP200NI (V2N)
VTP210 (V21)
VTP210-PSR24908(210)
VTP210SLU-19.2/5.8
VTP210U-C3.6x16.7F
VTP240 (V24

MHP-TA
MHP-TA6-9-72
MHP-TA6-9-77
MHP-TA6-9-82
MHP-TA6-9-85
MHP-TA15-9-72
MHP-TA15-9-77
MHP-TA15-9-82
MHP-TA15-9-85
MHP-TA15-9-90

ZEN
ZEN056V130A24LS
ZEN059V130A24LS
ZEN065V130A24LS
ZEN098V130A24LS
ZEN132V130A24LS
ZEN164V130A24LS
ZEN056V230A16LS
ZEN065V230A16LS
ZEN098V230A16LS
ZEN132V230A16LS
ZEN056V075A48LS
ZEN132V075A48LS
ZEN056V115A24LS
ZEN056V130A24CE
ZEN056V260A24CE
ZEN132V130A24CE
ZEN132V230A16CE
ZEN132V260A16CE

TM2P-10271
LVM2P-015R10431
LVM2P-035R14431
LVM2P-075R14431
RTP
RTP200R060SA
RTP140R060S
ESD
SESD0201X1UN-0020-090
SESD0402X1UN-0020-090
SESD0201X1BN-0010-098
SESD0402X1BN-0010-098
SESD0402Q2UG-0020-090
SESD0802Q4UG-0020-090
SESD1004Q4UG-0020-090
SESD1103Q6UG-0020-090
PESD0402-140
PESD0603-240
PESD1206Q-240

SESD0201P1BN-0400-090
SESD0402P1BN-0450-090

CHIP FUSE

0603SFP100F/32-2
0603SFP150F/32-2
0603SFP200F/32-2
0603SFP250F/32-2
0603SFP300F/32-2
0603SFP350F/32-2
0603SFP400F/32-2
0603SFP450F/32-2
0603SFP500F/32-2
0603SFP600F/32-2

1206SFP100F/63-2
1206SFP150F/63-2
1206SFP200F/63-2
1206SFP250F/32-2
1206SFP300F/32-2
1206SFP350F/32-2
1206SFP400F/32-2
1206SFP500F/32-2
1206SFP600F/24-2
1206SFP700F/24-2
1206SFP800F/24-2

0603SFV050F/32-2
0603SFV075F/32-2
0603SFV100F/32-2
0603SFV125F/32-2
0603SFV150F/32-2
0603SFV175F/32-2
0603SFV200F/32-2
0603SFV250F/32-2
0603SFV300F/32-2
0603SFV350F/32-2
0603SFV400F/32-2
0603SFV450F/32-2
0603SFV500F/32-2

0402SFF100F/24
0402SFF150F/24
0402SFF200F/24
0402SFF300F/24
0402SFF400F/24

0603SFF050F/32
0603SFF075F/32
0603SFF100F/32
0603SFF150F/32
0603SFF200F/32
0603SFF250F/32
0603SFF300F/32
0603SFF350F/32
0603SFF400F/32
0603SFF500F/32
0603SFF600F/24

1206SFF050F/63
1206SFF075F/63
1206SFF100F/63
1206SFF150F/63
1206SFF175F/63
1206SFF200F/63
1206SFF250F/32
1206SFF300F/32
1206SFF400F/32
1206SFF500F/32
1206SFF600F/24
1206SFF700F/24
1206SFF800F/24
1206SFH100F/24
1206SFH120F/24
1206SFH150F/24
1206SFH200F/24

2410SFV0.50FM/125
2410SFV0.63FM/125
2410SFV0.75FM/125
2410SFV1.00 0FM/125
2410SFV1.25FM/125
2410SFV1.50FM/125
2410SFV2.00FM/125
2410SFV2.50FM/125
2410SFV3.00FM/125
2410SFV3.15FM/125
2410SFV3.50FM/125
2410SFV4.00FM/125
2410SFV5.00FM/125
2410SFV6.30FM/125
2410SFV7.00FM/125
2410SFV8.00FM/125
2410SFV10.0FM/125
2410SFV12.0FM/065
2410SFV15.0FM/065
2410SFV20.0FM/065

AGRF400
AGRF500
AGRF600
AGRF700
AGRF800
AGRF900
AGRF1000
AGRF1100
AGRF1200                         汽车应用
AGRF1400

AHRF050
AHRF070
AHRF100
AHRF200
AHRF300
AHRF400
AHRF450
AHRF550
AHRF600
AHRF650
AHRF700
AHRF750
AHRF800
AHRF900
AHRF1000
AHRF1100
AHRF1300
AHRF1400
AHRF1500                          汽车应用
AHEEF050
AHEEF070
AHEEF100
AHEEF300
AHEEF500
AHEEF750
AHEEF1000

AHS080-2018
AHS120
AHS160
AHS200
AHS300

ASMD030F
ASMD050F
ASMD075F
ASMD100F
ASMD125F                            汽车应用
ASMD150F
ASMD185F
ASMD200F
ASMD250F

nanoASMDC012F
nanoASMDC016F
nanoASMDC020F
nanoASMDC035F

microASMD005F
microASMD010F
miniASMDC014F
miniASMDC020F
miniASMDC030F
miniASMDC050F
miniASMDC075F/24
miniASMDC110F/16                   汽车应用
miniASMDC110F/24
miniASMDC125F/16
miniASMDC150F/16
miniASMDC150F/24
miniASMDC260F/16

BD280-1130-10/16
BD280-1130-15/16
BD280-1130-20/16
BD280-1927-25/16-W
BD280-1927-30/16-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