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7):
为什么WINCC趋势数据显示##(就是没数),只要重启电脑就好了,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1、通讯失败,变量的通讯质量太差。
2、变量值超出组态时设定的范围,如:组态时设定S999,那么说明只能存储带有符号的整数,最大值为999,如果变量值为1000,超限,显示#。

网友B:
显示位数小于实际值。

楼主:
怎么我重启下电脑就好了呢,不知为什么

网友C:
重启后你就恢复初始化了呀!有些参数数值就变化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