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DC2500“ 输入1” 类型怎么选呀,有没有懂的,谢谢了!

楼主(2011-11-17):
UDC2500 INPUI1 参数中 IN1TYP 不知道选什么类型,
故障是只能设置到149 摄氏度 。
谁有相关的说明书呀~

网友A:
网上很容易找到中文用户手册的。关于输入类型1见下表:

楼主:
限制是设定组的 温控器设定上下限温度不能往高的设置!怎么办呀!

网友A:
楼主说的是不是要设置量程的上、下限?如果是用:1N1 HI(603)设上限值,1N1 LO(604)设下限值,但与RATIO1(605)比率有关。

楼主:
想要这个温控器实现的功能是:热电阻输入,继电器和4-20Ma信号,请问怎么设置参数,谢谢了!现在调试的状态是,在输出1上有继电器输出,而是不断续输出,但是我想在输出1上输出毫安信号,在输出2上输出继电器信号 ,在报警上输出报警,谢谢各位了,还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呀!

网友A:
UDC2500的输出类型有否,好像与订货型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