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7):
JD6A-40S型电磁调速控制器开机就烧保险,2个蓝色电阻都烧黑了,电压正常220,是产品有问题还是接线有问题,还是别的,请老师指点

网友A:
接线对了吗,你检查一下,1·2接220伏电源,3·4接励磁绕组,5·6·7接测速发电机。接线正确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排除接线问题。。再看电机上的那些线圈有没有损坏的。。。

网友C:
你指的是上电好烧压敏电阻和保险丝.因电网侧存在有害尖峰电压,先造成压敏电阻击穿,再形成保险熔断.这是因为随着变频器\电容补偿盘\大功率整流器等设备的增多,使电网劣化所致.调速器本身及接线往往没有什么问题.
在调速器供电电源回路,串接电抗器,或用隔离变压器如380/220V,或220/220V,都能起到较好的效果,不会再烧.加隔离变压器,成本较高.用XD系列扼流圈,也有效果.

楼主:
您好
谢谢,接线没问题的,应该是产品的问题吧

楼主:
好的,我试一下,好像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