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7):
如果三相电动机缺相,首先看到的是什么情况?最简单的检测缺相的方法是什么?请教各位师傅了

网友A:
振动,异响,电机外壳温升骤增。出现这样情况时立马停机啊。   用万用表检查三相供电电压并排除三相电压不正常的故障;检查电机三相绕组是否有断相故障。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用钳形电流表把三项电源一起测量,电流不为零,基本就是缺相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C:
空载运行时,电流异常增大,就是征兆之一;三相电流不平衡,征兆二。

网友D:
如果少两相的话,电机会不会转啊?

网友E:
少两相都够不成回路怎么能转。

网友F:
高温异响。

网友G:
缺相的话,声音不一样,你可以自己去试一下,而且一相接触不好都会有这样现在。如果有热继电器的话,它会跳脱的。

网友H:
缺一相没法启动,热继电器会动作。缺两相启动不了。

网友I:
异响,电机外壳温升骤增,缺相的话,声音不一样

网友J:
本人曾经做过实验:0.55KW的电动机人为缺相空载运行15分钟,没有烧,测量电流在1.5A左右。

网友K:
那你是在启动前缺相,还是在启动完以后人为切断了一相电源呢?那性质是不一样的

网友L:
二楼说的对吗?不敢苟同

网友I:
异响,电机外壳温升骤增。出现这样情况时立马停机啊。 用万用表检查三相供电电压并排除三相电压不正常的故障;检查电机三相绕组是否有断相故障。

网友M:
给个缺相检测电路作参考,详细说明请浏览该帖: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139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