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昆仑通泰触摸屏与AB PLC 1756以太网通讯问题

楼主(2011-11-17):
    大家好,现在有个问题请教下!我现在用的是北京昆仑通泰触摸屏,型号是TPC 7062K,带以太网的。我买的AB PLC 1756系列,带个以太网模块的,现在想触摸屏和AB PLC 进行以太网通讯,是否可行,试了2天都没有成功。
   注:问北京昆仑通泰技术的,他们提供驱动只有CompactLogixTCP驱动,但是我的AB PLC 1756系列是属于ControlLogix的。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可以用串口试一下啊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CompactLogixTCP驱动装好了之后可以和MCGS 触摸屏以太网通讯的

网友B(2012-07-12):
楼主你好 我遇到的问题跟你差不多,我用的是ab1747系列的cup 也是与昆泰通讯 请问怎么做啊 在mcgse中没有tcp/ip 的子设备 如何才能建立通讯啊 求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我遇到的问题跟你差不多,我用的是ab1747系列的cup 也是与昆泰通讯 请问怎么做啊 在mcgse中没有tcp/ip 的子设备 如何才能建立通讯啊 求详解
CompactLogixTCP驱动装好了之后,设置好触摸屏的地址之后就能够读取了啊。触摸屏必须设置好以太网地址,比如192.168.1.11,子网掩码默认

网友C(2012-09-22):
最近用COMPACTLOGIX的1769-L23E,跟昆仑通态以太网通讯不上,组态应该没有问题,地址也对的,是否RSLOGIX5000里还要设置协议什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用COMPACTLOGIX的1769-L23E,跟昆仑通态以太网通讯不上,组态应该没有问题,地址也对的,是否RSLOGIX5000里还要设置协议什么的吗?

CompactLogixTCP驱动装好了吗?装好了设置对的话是不需要设置协议什么的。还有IP地址对应上

网友D(2012-12-09):
CompactLogixTCP  驱动太初级了。 变量只能一个个手输入。我要输入 200~300个变量雷死人了。帮助里说有导入导出功能。可我死活没发现。那几个按钮要么是灰色,要么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