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突然报警

楼主(2011-11-17):
  我们工厂的监控台显示电机定子温度过高,但我们到现场测量过后发现没有任何问题,那位大神为我解答?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传感器有问题 还是信号被屏蔽强制给温度信号

网友B:
不知道你们用什么类型的.实际测一下测温传感器.

网友C:
检查一下测温电阻及AI点是否有问题

网友D:
感应探头有问题了,检查一下

网友E:
估计是传感器有问题,也有可能AD模块的问题,如干扰、工作环境温度偏高等

网友F:
同意六楼的,检查一下传感器和模块等。

网友G:
很有可能是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很有可能是传感器的问题
换个试试

网友I:
没有型号怎么说啊   先查查探头的问题吧

网友J:
先摸一下电机的实际温度,如果电机温度正常的话。则可能是传感器的问题,建议先排除一下接线端子虚接,我们以前有一个私服电机温度报警,就是因为检测伺服电机的温度传感器接线端子虚接,如果检测不到的话他会认为是温度很高。
你可以把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线缆拔掉,然后进入诊断画面看一下该伺服电机的温度,肯定会很高。这和端子接虚是一个道理。
接线正常的话,则可能是传感器出了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传感器有问题,也有可能AD模块的问题,如干扰、工作环境温度偏高等

网友L:
也想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M:
同意五楼的意见。

网友N:
是不是误报警

网友O:
传感器问题

网友P:
实测没有问题的话就应该是感测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