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电路板上的螺丝(20111118)

楼主(2011-11-17):
图中的电路板是A700变频器的,红色框住部分里面的螺丝上涂的颜色是什么意思,是代表检查过了还是做的定位标记。

网友A:
代表哪一个工位干的.螺丝点的胶是防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表哪一个工位干的.螺丝点的胶是防拆的
螺丝上不是胶

网友A:
螺丝防松胶

网友B:
螺丝的装配检查验收过

网友C:
检验标记吗

网友D:
起不到防松作用不是防松胶,可能警示不要随意拆卸。

网友E:
还有可能是一种类似封条的性质,防止使用者在保修期内自己拆卸,如同咱们生活中电器的各种保修粘封条,撕毁无效。

网友F:
点在螺丝上的是一种记号胶 主要是防止螺丝被私拆和在运输 使用时因为震动时如果螺丝松了能被发现.另外这个也稍有点固定作用 在可调电阻上一般也经常用到 是一种类似于指甲油的东西
另外在IC上点记号点是这部分调试检验时做的记号 这些都是流水线生产和调试 一般都是由多人分项负责其中的一部分调试后再整体调试 如果某部分调试波形正常 通常就在这部分上做个记号并进入下一部分。

网友G:
一般校准好的东西都会用这种胶点下,这样的话不容易松动  动过还能发现

网友H:
有可能是保修标记!

网友I:
一种记号而已,我们的柜子做完后也要在螺丝上点上,这样的话哪棵螺丝松了就能迅速发现,便于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种记号而已,我们的柜子做完后也要在螺丝上点上,这样的话哪棵螺丝松了就能迅速发现,便于检修
原来仅仅就是做记号用,我厂用的变频器中就只发现三菱的才有,不知其它进口品牌的有没有?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还有可能是一种类似封条的性质,防止使用者在保修期内自己拆卸,如同咱们生活中电器的各种保修粘封条,撕毁无效。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K:
各有所用,看是出在哪个环节中

网友L:
引用 网友F:
点在螺丝上的是一种记号胶 主要是防止螺丝被私拆和在运输 使用时因为震动时如果螺丝松了能被发现.另外这个也稍有点固定作用 在可调电阻上一般也经常用到 是一种类似于指甲油的东西
另外在IC上点记号点是这部分调试检验时做的记号 这些都是流水线生产和调试 一般都是由多人分项负责其中的一部分调试后再整体调试 如果某部分调试波形正常 通常就在这部分上做个记号并进入下一部分。

网友M:
相信10楼wangbingmei所说。

网友N:
同意10楼的说法,无论点记号胶或油漆在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意思.............

许多电路板关系到精度、零位的电位器都点有红色的标记,提醒不得随意调节或不得调节..........

我们在进行工装检测合格后也会对调节螺钉点上红色油漆,一旦发现油漆破裂代表工装精度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