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7):
我修了一台艾默生0.75KW的变频器,因滤波电容坏了导致整流部分坏,如果换模块成本太贵,我想用外接整流桥的方法修复,不知用什么型号的整流桥代换,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注:电源是380V三相的。

网友A:
关键不是型号,而是电路参数,满足应用要求的,体积上适合安装的,都可以代换.只要耐压1000V以上,电流5A以上的,都行啊.如IS2510整流桥等.

网友B:
关键安装容易 质量好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