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7):
大家好,有没有支持西门子s7-200 300 400的全系列的原装通讯电缆,有的话是什么型号,最好是usb接口的谢谢。

网友A:
原装的没用过,国产的USB口的支持这几种系列的用到过

网友B:
请说明一下型号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有没有支持西门子s7-200 300 400的全系列的原装通讯电缆,有的话是什么型号,最好是usb接口的谢谢。

只有USB电缆才支持S7系列。

西门子型号为:6ES7 972-0CB20-0XA0

网友D:
单S7-200系列用PC-PPI或USB-PPI;
S7-300 400用PC-MPI、USB-MPI;
原装的USB-MPI可以用在S7-200上;

网友E:
原装的价格高点
国产的 原装的都用过一些

网友F:
还好还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