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7):
各位工控兄弟:
请问谁知道马达的接线方式到底有几种?就是说有多少种马达?这些马达的接线方法,最好能有个图。

我做电工也有个二三年了,最近遇到几个特殊的情况,以前都是三相异步电动机,要么星形接法,要么三角形接法,要么星三角接法,最多来个双速电机,
怎么现在我同事出差会接到 有十二跟线的马达,十五根线的马达?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有十二跟线的马达,十五根线的马达????目前还没有见过,现在变频器普及了,调整速度要这么麻烦吗?你可以问你同事到底是什么马达嘛!

网友B:
楼主说的会不会是伺服电机啊,马达这么多线我也没见过,如果是伺服的话,就好说了

网友C:
是饲服电机吧

网友D:
我公司就有一台12根线的,是三菱的,能用380也能用220,并且都可以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E:
有三速电机  9线

网友F:
希望大侠们抽空讲讲,我们都想学学!

楼主:
我同事也就那么一说,说有十五根线的我只知道是油压马达那种两头都有轴出来的那种是台湾的电机。
我一般见的就是三相线圈的那种,最多是个星三角启动的。油压马达的话我倒是接过一个特殊的好像是十二根线我忘记了,一年前的事了,它不是调转速的,就是不同的电压有不同的接法比如660V怎么接,380V怎么接,,220V怎么接而已。

楼主:
前几天我们一个客户新马达用了三个月就烧坏了是一个250KW的大马达,用变频器驱动的原因就是接线的时候接错了,它就是不同的电压不同的接法,几根线我还没看到应该不是六根而已

网友G:
伺服电机的马达没有那么多线

网友H:
应该是三速度的,星角启动

网友I:
有机会贴点图进来大家学习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