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进来给我解释下好不,看了一下午都看不懂

楼主(2011-11-17):
这个图到底是怎么解释的,为什么第一次M0接通时不会传递,第二次就会??谢谢了。。

楼主:
有哪位好心人给我解释下好不,书上的那个解释真看不懂

网友A:
S50的前一个状态接通(激活),则M0接通(M0也是一个脉冲信号),S50接通;由于S50的接通,M1接通一个扫描周期(M1常闭点相应断开一个扫描周期);此时M0虽然仍接通,但被M1的常闭点隔开了,即S51的转移条件不成立,所以S51不接通;到下一个扫描周期,M0已经断开,S51的转移条件仍不成立。
当M0再次接通时,M1是断开的、其常闭点接通,故S51的转移条件成立,又S50是接通的,所以发生状态转移,S51接通;以下情况类似。

网友B:
步进控制有两点要注意:1、当前步要在激活状态;2、转移条件成立。两条件缺一不可!上面的程序要从S50转移到S51,则必须同时满足前两个条件!也就是说当M0第一次接通时,S50激活,M1产生一个上升沿信号,从S50转移到S51的条件因为M51不成立,当M0再次接通时,S50一直都是激活状态,M1不会再有上升沿信号,所以转移条件在此时成立,状态转移!此例的关键在于当M0第一次接通时,S50激活后则无论M0如何动作,只要S50步往下一步转移的条件不成立,则一直处于激活状态!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2位,看懂了。。谢谢

网友C:
在此学习了!支持一下楼上的各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2位,看懂了。。谢谢
应该是3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