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7):
用伺服电机驱动工作台旋转,想用三菱MR-J2S或者松下A5,用运动控制卡控制,这两个型号不知哪个好一些?请用过的大侠介绍一下。性能及价格。

网友A:
三菱的可能要好点,只用过松下的,感觉也不咋的

网友B:
呵呵;三菱的价格要高些;

楼主:
价格能高多少?松下伺服是不是有时会不稳定?看过大家对A4的评论好像不咋地

网友C:
还不如台湾东元伺服呢,济南力豪电器QQ464531278  15865265737

网友D:
J2S都停产了,J3干扰大

还不如用安川

网友E:
三菱的比松下的要好些,价格也高

网友F:
三菱的稳定,性能好,但是价格高

网友G:
三菱比松下好?没有比较过

网友H(2012-01-04):
三菱的稳定,性能好,可控性也很好,对于机械好的机台来说,三菱的伺服装上去,一般不用什么调试,出厂的参数就能运行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