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7):
要求两个常开按钮和一个接触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网友A:
你只要一说出来,我就知道我做不出来。

网友B:
很难做到

网友C:
看来你那接触器也不是一般的接触器呀

网友D:
这个,我承认我也不会

网友E:
出题者估计连硬件的基本结构都还没有搞清楚。

网友F:
你所说的接触器应该是由2个接触器合成一个整体的吧?不然谁能做出来?

网友G:
哈哈,怎么这样,这个做出来有一定的危险性,适合用低压,小电流的。
把接触器的常开触点串在按钮的常开上,直接把线圈两个线头短路就可以了。
这个也是老师傅才做的东西,没法子的。

网友H:
可以只是太危险了

网友I:
我做了近30年电工没办法,也不敢试.

网友J:
根据以上回复,建议楼主核实一下题目的条件和要求;
以及告知,是在什么情况下的题目。

网友K:
我同意7楼的,可以做出来,但很危险.

楼主:
有人做到了
使用两个常开按钮

网友L:
用老式的接触器(CJ-O/CJ-10/CJX1)可以做出来,用CJX2你就难哦!
没有任何的实用价值,考题吧?
出题的人脑袋估计被驴踢了。标准的213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你只要一说出来,我就知道我做不出来。

网友N:
适合于单项小电机的可以!

网友O:
如果有倒顺开关式的接触器就可以做出来。

网友P:
对,得找合适的接触器,这个题没有实用价值,我曾看到过用一颗线控制电机起停,电路挺有意思的,不知有谁知道怎么连接吗 ,就是远程控制电机只有过来的线,也就是一颗,哈哈

网友Q:
有这种接触器我曾经在机床上看见过。

楼主:
谁能给个图
给个图吧师傅们

网友R:
我在德马格吊车上见过一种接触器,双层主触点,引3根线圈线,一根公共、一根得电上面触点吸合 电机正转,另一根得电下面触点吸合 电机反转,都不得电在中间状态..............
不知道楼主是否此意.....................

网友S:
太危险,不鼓励这样做。

网友T:
有变频器控制应该就可以

网友U:
如24楼所说,用异型接触器

网友V(2012-02-15):
你把按钮常闭互锁与接触器互锁串联起来就可以控制,很简单的,2个按就就可以直接控制不过要是停止,呵呵就只能请按常闭断开即可不能让下面的常开接通。

网友N:
有一种施耐德的接触器是叫LC2的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W:
1、看来这个更接触器不是普通接触器,互锁交流接触器?
2、电机功率很小?可以使用辅助触点?
3、电机不是三相电机,单相电机?
4、如果是普通三相电机,普通接触器满足主触点要求,普通开关,那么,正传,停止,反转三种状态,接触器表现不出来,只能两种。
或许这个问题就出在电机上。喔对了,好友一种交换相接触器

网友X:
没有意义、

网友Y:
好难,哦。中间继电器或许能实现

网友Z:
直接用按钮控制,一个按钮有好几组触点

网友AA:
很怪很不实际的一个题目,没必要去考虑···

网友AB(2012-03-19):
没听过,也没看过,更没做过,应该是非标,在那个国家有使用吖?有机会让大伙见识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