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7):
有一台烁普变频器SP500-110KW风机型的,同时也是用在风机上的。机器从编号来看是03年的机器了,用到现在也有8年时间。现在出现报0C的故障。具体情况:在开到10HZ以下电流正常,10HZ往上电流就会突然升高报0C故障。从变频器的故障记录来看。是在10点多点HZ就跳,电流在175A左右。这种问题是哪里问题多点。请教各位大虾。
在通电测输出,输出正常。但是输出电压有点小波动,在310-320V左右。不知道这种问题会不会是电容导致报OC故障。
请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03年到现在,国产变频器也不错了
更换电解电容  光偶之类

楼主:
此机的驱动板是,西门康的23型号的驱动板。

网友B:
国产电气也不比进口差,支持国产设备

网友C:
当打进口设备电箱发现里面的产品主件都是中国制造时,国货确实不差了,有生之年不知能不能看到

网友D:
频率50HZ的时候,输出电压还是310-320V吗?如果是这样那你的变频器输出电压也太低了吧?

网友E:
断开负载之后看还跳不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