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11-11-17):
各位老师,G150西门子变频器要显示电流,操作面板怎样操作?

楼主:
各位老师,我是说G150操作面板怎么样进入到参数显示,如r0024、P2000等。谢谢

网友A:
先进入参数模式,上升下降找要的参数比如r0024;然后按P键进入值模式。如果参数有“页数”之分,那就先进入到“首页”,再按P键,即可进入值模式,也就是显示r0024第一页的值了。